十万火急!

楼主:
首先,不知道属于那个模块,关于用电的放在这里再说,版本见谅!
最近学校为了防止大功率电器,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用电用限制啦!负荷多了就跳闸的!
具体电气描述如下:
宿舍电气不多,四台台式液晶电脑,五个电风扇,五个台灯,三个灯管,一台洗衣机。(电热杯,电饭宝,热点快也都有,现在不怎么用了)
据说是限制功率1000w,还是增量500w的,具体不知道!
故障如下:
同时全部开电脑,加上一两个风扇,就自动跳闸,玩的正开心,挂了!!!
同时开电脑,开个洗衣机,也不行!电脑又挂了!兴趣全无!
有意思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开几台电脑,洗衣机没事!加电风扇还是不行!
哎!对于火炉城市来说,怎么解决三者的问题,同时运行的问题,技术方案,策略都行!!
拜托各位大侠了!!!

网友:
火炉城市 电扇不必不可少的 !!

我只知道在时间段上取舍一下吧,呵呵 ,难道还可以用技术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说是现在功率因素什么的啦,正在尝试中!
现在要离校了,每天四台电脑24小时工作,想取舍,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情况是这样的:用电限制器主要检测的是电流强度!台灯,电风扇,洗衣机,电热杯等用电器是电压高耗电量就大(电流),反之则反!
而电脑就不一样了,内部用的是开关电源!为了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当220V电源电压高时,电流比较小!当220V电源电压低时,电流就会增大!?也就是说早晨电源电源比较高,电脑的电流比较小!加上其它用电器也不会造成电流过大而跳闸!!而晚上电源电压低,电脑的电流增大引起总电流增大造成跳闸????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天电脑都怪N次,怕了?特别是中午,三者叠加,哎!!!
是在是没的办法,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幸灾乐祸?都急的不行啦!!!

网友:
都换成节能的...

哈.一般都是检测电流的.
如果,老是无故跳闸,你可以在抑制浪涌电流下点工夫....比如说加个稳压器,或是在AC插座处串个NTC等等之类.

(浪涌电流就是在刚开电器电源时,AC端的电流可能会冲到正常工作时的10倍以上..如果电器的电源不是很好,这个值可能会很大.)

我是菜鸟,别骂我...

网友:
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搞个很长很长的插板,从别的宿舍拉电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