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
求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设计方案!!! 一、设计任务设计出有一定输出电压范围和功能的数控电源。 二、设计要求1.基本要求(1)输出电压:范围0~+9.9V,步进0.1V,纹波不大于10mV;(2)输出电流:500mA;(3)输出电压值由2个数码管显示;(4)由“+”、“-”两键分别控制输出电压步进增减;(5)为实现上述几部件工作,自制一稳压直流电源,输出±15V,+5V。 2.发挥部分(1)输出电压可预置在0~9.9V之间的任意一个值;(2)用自动扫描代替人工按键,实现输出电压变化(步进0.1V不变);(3)扩展输出电压种类(比如三角波等)。 谢谢 谢谢 [ 本帖最后由 open82977352 于 2010-1-31 08:23 编辑 ]

网友:
参考这个

参考下这个吧~
【要求】
1. 基本要求
1) 输出电压:范围-5V~+5V,步进0.1V,纹波≤10mV
2) 输出电压可预置在-5V~+5V之间的任意一个值。
3) 输出电流≥500mA
4) 数字显示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
5) 为实现上述几部件工作,自制稳压直流电源,输出±15V,+5V
2. 发挥部分
1) 用自动扫描代替人工按键,实现输出电压变化(步进0.1V不变)。
2) 增加输出电流至1.5A
3) 输出电压调整率≤0.5%(输入电压220V变化范围+15%~-20%下,空载到满载)
4) 输出电流10mA100mA可调。
其他 【摘要】
该电源系统以ATMEGA8单片机为核心控制芯片,实现数控直流稳压电源功能的方案。设计采用8位精度的DA转换器DAC0832、精密基准源LM336-5.0、7805和两个CA3140运算放大器构成稳压源,实现了输出电压范围为-5V~+5V,电压步进0.1V的数控稳压电源,最大纹波只有6mV,具有较高的精度与稳定性。另外该方案只采用了3按键实现输出电压的方便设定,显示部分我们采用了诺基亚3310手机夜晶显示器来显示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

网友:
求1994年竞赛题数控直流稳压电源

二、设计要求 1.基本要求 (1)输出电压:范围0~+9.9V,步进0.1V,纹波不大于10mV; (2)输出电流:500mA; (3)输出电压值由数码管显示; (4)由“+”、“-”两键分别控制输出电压步进增减; (5)为实现上述几部件工作,自制一稳压直流电源,输出±15V,+5V。 2.发挥部分 (1)输出电压可预置在0~9.9V之间的任意一个值; (2)用自动扫描代替人工按键,实现输出电压变化(步进0.1V不变); (3)扩展输出电压种类(比如三角波等)。

网友:
看下我的成品电源!

技术指标 输入电压AC160-240V ;工作频率:50Hz/60Hz 输出电压:0-15V; 输出电流:0-2A; 恒流设定:0.1A-2A。 电源参数 ⑴ 输出电压从0-15V连续可调,最大工作电流2A。 ⑵ 电压稳定度:电源稳定度≤0.01%±2mV。负载稳定度≤0.01%±2mV。 ⑶ 恢复时间:≤100us。 ⑷电源内阻:≤30mΩ http://www.zz-dm.com/commodity/d ... id=4266&flname=dmcp

网友:
谢谢二楼,手下了~~~~~~~~~

网友:
我是刚来的新手,对电子很感兴趣哦 ,想做一个数控电源,

网友:
全国电子设计大赛论文

网友:
STC89C52的基本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