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发个Usb转rs232串口的电路图

楼主:
我用的是笔记本 没有串口 也没有并口 做试验很不方便 总要用同学的电脑
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给做个图吧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

网友:
如果只是作实验,买个U转串的线不就结了?省时省力……毕竟,花费大把的时间在外围非必要的工作上,不如更专注于软件开发上……
当然,要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倒是可以看看,Google上一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上的不一定能用
我在老师那借的
在我的笔记本上不能用
不敢乱买啊

网友:
那试试FT232RL或者PL2303吧。PL2303便宜点,但是速度和稳定性不如FT232RL(相对而言,不是说不能用那种)。PL2303大概2~3RMB?很久了,去年的价,不知道现在多少。FT232RL1x~2x RMB呢。至于电路图,看看DATASHEET应该能搞定,我就是参照着搞得,还好,能用……
你看看吧,有问题发帖子讨论……

网友:
STC51USB下载器(FTDI232R).rar

gerber_STC51USB下载器(FTDI232R).rar

网友:
我倒是有条PL2303的数据线,但是不能下载STC单片机?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