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八

楼主:
----IIC接口实验
由于我最近私事比较忙,这期活动出的比较慢。在此我向大家表示歉意。这回我们来研究一下通过IIC接口读写片外EEPROM24C02。我选的是24C02B,它能存储256个字节,掉电不丢失的数据,工作电压范围是2.55.5V,可以直接工作在咱们的实验板上。闲话少说,我们开始。
主要寄存器介绍
I2C0CONSET、I2C0CONCLR:IIC控制寄存器。对他进行设置使IIC总线产生相应的动作。比如发起始位、结束位、传送数据。 I2C0CONSET只能进行置位和读取操作。要清零的话,就对I2C0CONCLR相应的位进行置1操作。
例:对控制寄存器赋值 I2C0CONSET=0x04;
对控制寄存器的第3位清零 I2C0CONCLR=0x08;
I2C0STAT:状态寄存器。它是IIC总线当前的状态。
您可以查阅周立功的《基础教程》的第5.12章的状态代码表。
一共有四个表。分别是主发送模式状态、主接收模式状态、从接收模式状态、从发送模式状态。实际上咱们用不到那么多功能。
I2C0DAT  数据寄存器。IIC收和发的数据都用它。
PINSEL0 = (PINSEL0&0xFFFFFF0F) | 0x50; // 设置I2C控制口有效 详见活动六
I2C0SCLH、I2C0SCLL:占空比寄存器。  I2C0SCLH(I2C0SCLL):SCL高(低)电平所保持的pclk周期数。在这里我们用100K的IIC速率。我的实验板的pclk是16588800Hz(详见活动三)
I2C0SCLH = I2C0SCLL = (16588800/100000) / 2;
即 I2C0SCLH = I2C0SCLL = 83;
实验相关原理图:

实验程序
我们要做出的效果是:通过串行口向2103发数据,2103写入24C02,现读出发回串口。实验中用到的程序代码如下:

实验效果
通过串行口发送数据,CPU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写入到EEPROM24C02中。在从24C02读出数据,返回到串行口。如下图所示软件显示效果

硬件上不能体现出实验效果。下图硬件中包括了硬件搭建的电路,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在这个实验中采用了查询方式,没有使用中断。我也研究了中断方式的IIC读写例子,最后认为中断方式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移植别的IIC设备中。所以我们采用了传统的查询方式编写例程,这样容易与IIC器件的DATASHEET结合理解。程序未经过大量测试,请使用者自行测试验证。
下一回我们准备做SPI接口实验,请大家自己准备一片74HC595芯片。

网友:
咱们学习群里的一段对话

淡墨青衫:为什么不用ADS  你们用的那个平台我都不习惯使用  大家一般用的都是ADS或者keil

救火车:我们也尝试过KEIL  。不过在实验过程中好像有些功能  不好用。keil破解版  功能不完善。。。  而且 因为咱们的活动是一种公众的活动,如果使用破解版  恐怕会惹上版权纠纷。。

ADS  没有用过。。但是 他的功能 好像不是特别好。。。。  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  现在IAR 在各个系列的单片机  都做的不错。。。所以就选择了 这个。。

网友:
这个活动很好,对入门者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好需要,跟着楼主混了~~~

网友:
下一讲是 什么啊

新人新气象 生活变了样
studying

网友:
IAR平台我也没有试过

IAR平台我也没有试过

网友:
谢谢楼主

个人认为楼主选的平台很好,相应的开发工具性价比最好.IAR的环境设置比较麻烦,还望楼主多贡献使用经验,多谢楼主.

网友:
踩踩踩踩踩一下,这个活动太好了,每次我都在学,加油!

网友:
楼主牛人啊!~!~!~!~!~:Q :Q :Q

网友:
IO0CLR = LED3CON;
      Delay(1000);
      IO0SET = LED3CON;
      Delay(100);

网友:
好东西啊,谢谢楼主发起这个活动~~

网友:
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八

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