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各位大虾:
       本人菜鸟一个 刚学完模拟电子电路基础,电路分析能力很差 ,看了这个图之后头都大了,希望各位大虾给予解答。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1、先定性确认两个运放的工作状态,因 U3A 和 U3B 都处于负反馈下,故两对输入端的电位(2脚和3脚、5脚和6脚)可认为是分别相等的。
2、因三极管的 Ic 和 Ie 基本相同,故 ADIN 处的电位=输出电流I×R7。
3、按上述关系,用电阻分压公式列出等式,即得输出电流 I 和 DAOUT 电位的关系。

建议自己试试吧,玩过一回后就会了。

把图贴出来方便大家看吧,否则压缩文件下崽好像也要扣钱钱的。

网友:
谢谢仙猫   不知道 C4和C5 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C4、C5加深了对高频信号的负反馈,是抑制高频噪声的。
通常仅用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计算出来的是运放的直流增益,在高频交流信号下C4、C5的容抗已不容忽略,它们并联在反馈电阻上使得反馈阻抗降低。

网友:
谢谢  还好 我控制的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