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断

楼主:
51外部中断,取220V掉电样本,用什么电路能达到取样最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取样最快?比较信号,或者触法信号的电路很快!

网友:
我设计的电路就是用变压器取220V然后整流一下,经过LM324运放以后,降压成4.9V,拉给51单片机的INT0当220V断电,4.9V会变成0V,我想用这种方法中断,可是试了好多次都不成功,我分析的原因是我的是模拟压降,而不是数字压降,是这样么?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电路成功,因为我们要求非常快,所以尽量不加电容类的电路.

网友:
降压、整流后读直接瞬时值,不能通过滤波。
但测交流电再快也快不过半个周期(10ms)去的,

网友A:
我运放以后给INT0电压,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压降,给到7V多才得到4.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运放以后给INT0电压,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压降,给到7V多才得到4.1V

可能被保护嵌位了。
让单片鸡直接吃7V会被打死的,要小心,不能这么玩。

网友:
孩子的追求是成为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