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返回语句

楼主:
如流程图所示,在程序中要写返回到开始程序的语句,但是我不会用C语言写,请求帮助!
另外,那个定时功能用C语言该怎么写啊?
谁有类似的程序啊?

网友:
返回到程序开始的方法
两种办法:
goto,无条件转移——不推荐。

第二种方法,放在一个循环里。执行完了,自个就回去了。

网友:
看你这流程图,是不能靠傻等延时的。

不晓得 你这什么系统,中断用起来费劲不费劲。
或者可以参考一下C标准库里有什么函数可以使用。

也许会有一类 定时回调函数

网友:
可以使用函数调用的方法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