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 哪位帮看看该怎么改

楼主:
#include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2^7;
  sbit sound=P2^6;
  sbit scl=P3^7;
  sbit sda=P3^6;

  int code[6];
  int count;
  char compf;  // 密码比较函数的结果赋给他
  char keyin;
  int mima[6];  //初始密码
  int open;
  void key_in(void);
  char key_scan(void);
  char comparecode(int shu[],int cun[]);

void main()
{

count=0;
  open=0;
mima[6]=0;
while(1)
{
   key_in();
   keyin=key_scan();
   if(keyin==0x0b)
    {
     compf=comparecode(code[],mima[]);
    while(compf==0)
   {
            count++;
            if (count>=3)
              {
                nop;//计时1分钟无动作。
                delay(250);
              }
            else
     {
      key_in();
      keyin=key_scan();
                 if(keyin==0x0b)
                   {
                   compf=comparecode(code[],mima[]);

       }
            else  nop;
      }
       }
while(compf==1)
         {
          led3=1;
          delay(10);
          led3=0;
          open=1;
          code[6]=0;
    compf=0;
         }
   }
    }
}
void key_in(void) //键盘密码输入
{
  int i;
  int rece;
  for(i=0;i<6;i++)
   {
    rece=key_scan();
    if (rece>=0x00&&rece<=0x0a)
     {
      if (rece>=0x00&&rece<=0x09)
          {
           code=rece;
          }
      else
          {
           code[6]=0;
           i=0;
          }
     }
   }

}
char key_scan(void)   // 键盘扫描
{
   char temp,com1,com2;
   int com;
   P1=0xf0;
   if(P1!=0xf0)
      {
        com1=P1;
        P1=0x0f;
        com2=P1;
      }
P1=0xf0;
    while(P1!=0xf0);
temp=com1|com2;
        led1=0;
if(temp==0xee)com=0x03;
if(temp==0xed)com=0x02;
if(temp==0xeb)com=0x01;
        if(temp==0xe7)com=0x0c;//修改键
if(temp==0xde)com=0x06;
if(temp==0xdd)com=0x05;
if(temp==0xdb)com=0x04;
        if(temp==0xd7)com=0x0f;//无效
if(temp==0xbe)com=0x07;
if(temp==0xbd)com=0x08;
if(temp==0xbb)com=0x09;
        if(temp==0xb7)com=0x0f;//无效
if(temp==0x7e)com=0x0b; //开锁
if(temp==0x7d)com=0x00;
if(temp==0x7b)com=0x0d; //确认
    if(temp==0x77)com=0x0a;//清除
return(com);
}
char comparecode(int shu[],int cun[]) //密码比较函数
{
   int i;
   char comp;
  for(i=0;i<6;i++)
   {
    if(shu==cun)
       {
         comp=1;
       }
     else
       {
         comp=0;
          break;
       }
}
    return(comp);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编译有错,但不知道怎么改,高手帮忙改下呀!谢谢了。

网友:
把你的编译错误也贴出来啊,虽然程序不算长,别人看起来还是很累的。把错误贴出来,别人也好帮助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错误的结果是什么啊,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你把目前的情况告诉大家,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你到底要问什么?

你都没说要别人帮助你做什么,那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这老兄,放一枪就没有影儿了,自己的帖子一点也不关心。

网友:
楼主,把头像改了吧,每次见到都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