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朋友们

楼主:
我在做51单片机实验时,用的双龙下载软件,结果怎么总是提示:打印口没有下载线。。。怎么回事?不过可以确认的是绝对不是下载线和并口没有接触好。

网友:
提示错误是:打印口没有找到匹配下载电缆。好多人都反映过这个,一直都没解决好啊

网友:
...............:L :L 来个朋友回答啊

网友:
不能沉,继续顶

网友:
你测试一下硬件连接,双龙下载软件看看是否需要设置?

网友:
没法回答,用的太少,没有遇见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
1,下载软件,是否选择并口 LPT1,个别板要选择fast
2,检查打印口的线序是否与标准的线序一致,例如映泰主板的打印口的标号1-25的序号与标准的不同

3.检查打印口是否损坏,

将标准的并口引脚2,3分别短接12,11,然后将18至25短接。
如果并口是好的话,使用双龙SLISP(如V1.5.2.7版本)读取时,会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fuse设置、电源、时钟
和ISP电缆连接”
否则提示:“打印口没有找到匹配的下载电缆”

网友:
谢谢楼上的,估计是第二个问题

网友:
先用别的电脑并口试一试你的双龙下载线是否可用,以便于确定是电脑问题还是下载线问题。
如果确定是下载线问题,建议舍弃,在本论坛本单片机板块置顶处有《中外......下载器......》文章,里面资料较齐全,文中介绍的第一款非常简单非常稳定。

网友:
在BIOS 里把并口设置成ECP
还不行的话,就把打印端口的属性那里的启用旧式即插即用检测就好了······

网友:
这个,楼主

我真是没有用过,帮你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