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关于次声波检测

楼主:
请高手帮忙想想怎么设计一个次声波检测系统?
我看过很多相关资料,但是还是无从下手。
另外,请高手指点一下,在哪里能够买得到电容式次声传声器?

网友:
首先需要构造拟定频率范围的滤波器电路,可能需要双T滤波器。我们周围的低频声波很多,需要滤除掉。电路可以用EWB仿真,传声器可能需要自制。不过过去的老式舌簧喇叭到可以一试。理由是它的接受面积大,动圈式喇叭的输出好像小了些,还得阻抗变换。不知道你的动手能力和电学知识水平,也许会挡你的路。建议你到声学或电声器材之类的论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