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多开关控制多个发光二极管C程序

楼主:
  要求:按下开关灯亮,断开开关灯灭。
我用switch语句,按下开关灯亮了,可断开开关灯就是不灭,我改了n次了它还是不灭,我已经拿它没办法了,求哥哥们给个C语言的程序,谢谢!
  比如:按k1,led1亮;按k2,led2与led3亮;按k2与k3,led2亮;

网友:

麻烦那位师傅指点一下吗?

网友:
大概没无限循环吧?把写的东西亮出来看看。

网友:
搞定

已经做出来了,刚开始没想到设置第4个条件,看看还有什么改进的,谢谢!
#include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led1=P2^4;
sbit led2=P2^5;
sbit led3=P2^6;
unsigned char n;
void in()
{
k1=1;
k2=1;
k3=1;
if(!k1&k2&k3)
  n=1;
if(k1&!k2&k3)
    n=2;
if(k1&!k2&!k3)
  n=3;
if(k1&k2&k3)
  n=4;
}
void out()
{
switch(n)
  {
   case 1:led1=0;
      led2=1;
      led3=1;
     break;
   case 2:led1=1;
      led2=0;
      led3=0;
     break;
   case 3:led1=1;
      led2=0;
      led3=1;
     break;
   case 4:led1=1;
      led2=1;
      led3=1;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in();
   out();
  }
}

网友:
楼主有点把问题,刚刚我试了一下,然后非常完美了,我只用了P1,所以在你的基础上稍微改动了一下。。

网友:
代码在这,如有更好建议请留言哦
#include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4;
sbit led3=P1^5;
unsigned char n;
void in()
{
k1=1;
k2=1;
k3=1;
if(!k1&k2&k3)
  n=1;
if(k1&!k2&k3)
    n=2;
if(k1&k2&!k3)
  n=3;
if(k1&k2&k3)
  n=4;
if(!k1&!k2&!k3)
  n=5;
}
void out()
{
switch(n)
  {
   case 1:led1=0;
      led2=1;
      led3=1;
     break;
   case 2:led1=1;
      led2=0;
      led3=1;
     break;
   case 3:led1=1;
      led2=1;
      led3=0;
     break;
   case 4:led1=1;
      led2=1;
      led3=1;
           case 5:led1=1;
      led2=1;
      led3=1;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in();
   o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