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从头开始学习

楼主:
打开的matlab的编程界面!
如图所示,对于刚刚开始的就从command windows开始输入比较好~
对于刚刚开始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计算说明的啦,找点感觉什么的啦!

网友:
看一个计算的例子

exp是指数的意思e的多少次方
要是其他的,比如说2^8 就好!

网友:
M文件

如果想方便调试的话,还是建立m文件的好,就像是
txt文档的
file--->new--->m file 就打开一个新的文件了,在里面就可以输入程序啦!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网友:
编译运行

要编译,运行,用debug就好,或者直接按F5就行,保持下来
看看结果吧!

网友:
help 妙用

如果你什么东西部了解的话,就求救电脑吧
help 来帮忙
也有很多的演示  程序
看看whos的解释吧
在工作区键入 help whos 看看就知道了
要点英语知识啊
哈哈!

网友:
实用的两个小命令

我用的多的一个就是clc 清理屏幕
一个就是clear 清理变量!

网友:
说明

今天是第一次和大家分享,就先说到这里,我用的是matlab6.5版本的,如果你的使用中有什么问题,希望给我留言,尽量解决,
由于附件传的多了,好卡,就分了几层楼来说,^_^

网友:
模块的基本仿真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7487-1-2.html
这个模块是我最先建立的,基本的模块里面的啦,对于分析电路很有效果!!!

网友:
如果在试验中间你有什么苦衷,或者调试不同地方在这个主题下说明就好!!!会尽力解决!!!

网友:
matlab的一些东西我会在免费学习matlab主题里面注意更新,希望大家查看!!

网友:
matlab第二课按时和大家见面!期待大家的加入啊!

网友:
挖到芯币了,看看是风水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