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晒晒你的热转印成果吧~~真正自己动手做PCB

楼主:
自从热转印这个东东出现,相信为我们节约了不少兜里的银子,看到一个设计,兴趣来时,可以不用去支付昂贵的制版费,自己在家里就可以轻松搞定一个简单的PCB板。

在这个过程中,相信大家也有不小的收获和私家珍藏。

那大家都来这里晒晒自己的作品秀出来

同时分享自己的设计资料

打造论坛热转印第一帖~~~~~

网友:
坛里的高手都哪去啦, 相信有不少坛友都利用热转印做过不少作品吧, 大家都来讨论下, 同时分享下经验和心得.

我先来说下个人的意见, 用热转印做PCB, 所需物品:
1. 激光打印机
2. 电熨斗(本人是用蒸汽电熨斗, 有条件的可用热转印机)
3. 热转印纸(或纸质够光滑的纸, 我是选用相纸)
4. 覆铜板
5. 三氯化铁
6. 小电钻
7. 幼砂纸(用于除去覆铜板的氧化层, 清除腐蚀后PCB上所留的碳粉)
只 要多尝试, 从中掌握加热时间和加热要均匀, 这样就可用热转印做出漂亮的PCB.

网友:
刚把一些尘封已久的电子垃圾挖了出来, 现拿出来献丑了, 顺序是由早期到现在... (大多都是PIC和AVR的编程器, 还有几个基于PCM2702或PCM2902做的USB 声卡已送朋友, 所以没弄到照片.)

网友:
刚整理出一些有关PCM2702的线路图,让有兴趣的朋友作参考,也来动手做个USB 声卡.
注:这些线路图都是之前收集自网上.

网友:
哈哈  太牛了  LS
强烈支持

网友:
我们那时候搞了个水泵,然后可以让水循环,加快腐蚀速度。
如图,覆铜板放置在斜坡上,水泵通过吸管将FeCl3溶液吸起,并在斜坡的最高处以较大速度碰出。
这个系统唯一的问题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水泵自己被腐蚀了。。。

记得最早的时候,还有个什么灯照着的,说那样更快。

网友:
朋友赠送的,分享下

网友:

吼吼,好,试验

网友:
楼上几位太NB了,不佩服都不行啊!

网友:
转载: DS18B20温度计制作全过程

出自http://avr.cnta.net

元件盒一直躺着几只DS18B20,从没试过,决定用它做个电子温度计,说干就干......

  1、构思
  Mega8做大脑、小塑料盒做外壳、3位LED数码管显示、废弃手机电池做电源、线路板热转印制作、设置2个开关(1个按键式、1个拨动式可常开)、RS232升级程序。先想这些吧,开始干了。

  2、画电路出图
  电路原理图很简单,很快用PROTEL99SE画完;
  根据小塑料盒大小设计PCB板,布好线,这步也不复杂。
  裁好热转印纸,准备出图了,我喜欢打印时选择"Show Holes",这样在焊盘上就有孔。用我刚买的HP3050Z一体机,那天逛科技市场,看了感觉不错就搬回来了,从没用它打过转印纸,还不知道效果呢。
  ......图出来了,还不错!比较满意。

  3、制作线路板
  ①找块单面敷铜板, 按合适尺寸裁好,用很细很细的沙纸打磨光亮,冲洗干净,吹干。千万别省事,一定要干净,否则转印效果不好。也可以用稀三氯化铁擦涂一下,能稍微提高转印效果。

  ②对好位置,将打好的热转印 纸盖到敷铜板上,用不干胶粘到平整的耐热材料上,强烈建议别直接放在你家的红木写字台上,我用的是铺剩的复合地板。用电熨斗进行转印,慢慢移动,使图及板受热均匀,尤其是边缘部分,要特别照顾一下。力量和时间我全是靠经验,大概20秒左右,稍用力。

  ③加热后,纸与板粘在一起了,很烫,一定小心,别烫了你的小手手。扔到洗手池里,用凉水降温,我实在等不及它自然冷却。

  ④板子凉了,从一边轻轻撕下转印纸,看看效果吧,很不错!是10Mil的线啊,没断一根。

  ⑤扔到三氯化铁熔液里腐蚀。要想速度快,最好是热熔液+搅拌+毛刷轻刷。
  应该好了吧,看看......

  ⑥洗净炭粉。你们都是用什么洗啊,我用汽油,气味大点,但非常好用,用纸巾蘸一点就擦干净了,擦后用肥皂洗一下板子。什么?你没有汽油,这好办,拿个钢钉,拿把锤子,拿个瓶子,趁没人的时候到你家楼下找辆底盘高点的车,爬到车底下,在油箱上凿个洞,汽油就流出来了,接汽油的时候千万别抽烟,切记。接完汽油后,别忘了给人家油箱用什么东西堵上,以免漏光油耽误人家办急事。(取油方法仅限于想象,请勿模仿,哈哈)

  4、线路板钻孔,学学CNC
  线路板手动钻孔是件麻烦事,特别是IC脚的排孔,往往钻不垂直钻不整齐。今天试试用雕刻机自动钻孔,开始了......
  ①用PROTEL99SE将PCB输出PDF格式文件,分辨率设置为600DPI,如果你装了虚拟图形打印机,当然也可以直接输出BMP格式图像文件,我用的是PdfCreator虚拟打印机。用PhotoShop CS2打开PDF文件,分辨率输入600DPI......

  ②处理图像
  将图像水平翻转,将角上4个螺丝孔的焊盘染为另一种颜色,我将它染成了绿色,存为BMP格式文件。

  ③生成刀路文件
  启动ArtCAM Pro 8.1,打开刚才处理好的BMP格式文件,不要使用快捷方式<通过图像产生模型>,否则调入的图像会转换为灰度,要使用菜单的[文件]-[打开]或打开文件按钮。确定后,会蹦出模型尺寸设置对话框,设置为600DPI,单位毫米......

  双击绿色焊盘,选择绿色图形,然后在对话框上点<关闭>......

  在<助手>里的<矢量-位图>点<位图到矢量>小图标......

  退出通过位图产生矢量对话框,点<接受>即可。这时4个绿色焊盘会由虚线框住。

  下面要生成刀路文件了。在<刀具路径>的<二维刀具路径>里点击<钻孔>图标

   在<钻孔>设置里,开始深度0,结束深度2.5,随便选择个尖刀,设置下切步距3,钻孔中心位于全部已选矢量,材料厚度3,起个名称叫“定位”吧,点击<现在>,再点<关闭>,在<刀具路径>框上方就出现了[定位]的名称,单击它变成蓝色,点击<保存刀具路径>......

  选择Tryax格式,起个名字,还是叫“定位”吧,保存刀具路径文件。

  ******焊盘钻孔的刀具路径与以上方法相同,不再赘述******

  ④开始自动钻孔啦
  启动MACH2,调入“定位的.tap”,我喜欢用诊断模式,可以输入XYZ值控制主轴位置,按进入诊断模式。
  将线路板放到雕刻机工作面上,操控刻刀到线路图左下角位置,刀尖离板3mm,置XYZ全零。

  不用开主轴电机,空跑一遍试试,看刀是否落位准确,根据偏差调整线路板位置,直到4个点能落位准确,用热熔胶固定线路板。刀置于X0,Y0位置。

  调入钻孔刀路文件。换上0.8mm钻头,控制主轴下降,将钻头尖贴近线路板,将Z置零,打开主轴电机,点<启动>,雕刻机开始自动钻孔了......
  外壳开孔的加工方法同上,测量好开孔位置,用雕刻机尖刀开孔......
  ***(本论坛不支持WMV视频文件格式,有兴趣的可访问作者的http://avr.cnta.net)***

  5、制作测温头
  找个大小合适的电解电容。
  首先脱了它的衣扒了它的皮,然后抽了它的筋剔了它的肉,剩下个骨头架;
  然后将里面灌上导热硅脂,把焊上线的DS18B20放进去,呵呵,有点象寄居蟹;

  找根粗细合适的圆珠笔杆,将测温头用环氧树脂胶固定住,这样能测量液体温度,没事就测测水烧开了没有。

  6、开始总装了
  将半成品运到总装车间,在总工程师领导下,各部门协调有序地运作起来。
  动力部门找了块原装名牌废手机锂电池,其实还能用,就是待机时间太短;
  机械部门找来了一颗钢珠,用做按钮开关的按键,说是增加温度计金属感,提高档次,再者这么白白滑滑的,摸着也舒服;
  线路板元件很少,几只电阻、1个按钮开关、1个拔动开关、1只Mega8、引出排线接LED数码管,再连上DS18B20的3根线......很快就焊接完毕。

  把盖子安上,怎么样,不错吧!

  还有2个接口需要交待,一个是充电口,一个是RS232口。Mega8里烧进了BootLoader升级程序,用RS232口更新程序。 请看下面这个图,右边是充电接口,中间是电源拔动开关,左边是RS232接口。

  7、电路及程序
  电路非常简单,这是电路图:

  程序用BASCOM-AVR编写,也是比较简单,以前从没用过DS18B20,现学现编。采用9位精度,设置好后存入DS18B20的EEPROM。程序没仔细推敲,只是完成简单的显示温度功能。最多显示3位数字,(-10,100)显示1位小数,其它区间显示整数。

网友:
N年前自己做过     不过古董板子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网友:
为什么打出来的图焊盘处老是很淡呢?请问谁帮帮我呀!我用的是HP1080P的

网友:
在 PCB 板打印的时候
建立虚拟 PDF打印机  上面有个选项是 将灰度变为黑色的
在不同的图层 也能分别设置
虚拟好后 可以放大 仔细 看 就能区别是否设置 为纯黑的了

网上一搜 “热转印 打印机设置”  都有的

网友:
高啊 费不少事吧

网友:
文泰可以吗

网友:
泰科电子推出新型热转印高精确度打印机

刚看了一个新闻 供参考就好

电子组件供应商泰科电子面向全球市场宣布推出一款性能先进、可连续24小时打印的中端热转印打印机TE3124。该产品专为打印泰科电子标识封套、线缆标识与热转印标签(包括热转印Multimark)等产品而设计。TE3124机身轻巧、打印精度高,将逐步取代泰科电子T300、T400、TTD与TTP系列打印机,其价格比现有T312M打印机更低,是目前唯一一款可用于打印泰科电子所有热转印识别系列产品的打印机。

此次推出的TE3124不仅重量轻、而且尺寸也比现有机型更为小巧,因而能够提供更优异的打印品质与条形码清晰度,并标配600 dpi打印头。该设备以其精准的打印定位特性,成为打印小型标签和2.4尺码标识封套的理想选择。此外,该产品还具备带有简易的碳带和介质装载程序的自动校准功能,并兼容WinTotal  4.6.05及以上版本与Printeasy 打印软件包(Express, Pro, Suite)。

技术详情:

 工作温度范围为10到35摄氏度
 打印速度最高可达100毫米/秒 (推荐打印速度为30毫米/秒)
 最大打印宽度为105.6毫米
 该设备支持当前所有接口标准。

不做推广用,看到他们的新闻,关于热转印的,转移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不错不错,以前做过,失败了

网友:
又发现了一个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8820-1-1.html

网友:
好板子,高手就不一样!!

网友:
看了学习了,就是太少了

网友:
你没有汽油,这好办,拿个钢钉,拿把锤子,拿个瓶子,趁没人的时候到你家楼下找辆底盘高点的车,爬到车底下,在油箱上凿个洞..........牛人们,太有才了!!!!!!!向你们学习!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用感光板做了几次,每次都是显影不好,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楼上的兄弟可否说说

网友:
看来我还得好好学习啊 刚刚开始学单片 大二了 呵呵

努力学习设计和软件 真的太诱惑了

网友:
都是牛人呀,有时间也自己做些板玩玩。

网友:
真的好厉害的么、。

网友:
I
FU
LE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1页的  那多板子,没有详细介绍,有些看不懂啊!。。。。说明一下最好

网友:
楼上几位太NB了,不佩服都不行啊!
我们做的都是垃圾的很的东西

网友:
同志们呀!你们哪个有热转印制双面板的经历呀!!我做来不好

网友:
强悍啊!!!没法不佩服!!!学习学习

网友:
前几天做了热转印的双面板 自己在摸索中 有人做吗?
失败和成功的都有

网友:
1. 激光打印机
2. 电熨斗(本人是用蒸汽电熨斗, 有条件的可用热转印机)
3. 热转印纸(或纸质够光滑的纸, 我是选用相纸)
4. 覆铜板
5. 三氯化铁
6. 小电钻
7. 幼砂纸(用于除去覆铜板的氧化层, 清除腐蚀后PCB上所留的碳粉)
只 要多尝试, 从中掌握加热时间和加热要均匀, 这样就可用热转印做出漂亮的PCB.

网友:
大家自己在家里DIY板子,都用的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激光打印机啊,价位呢??

都来说说啊,呵呵

网友:
多懂脑,多动手,东西就出来了

网友:
佩服高楼几位大虾

高楼几位大虾米,发的图  “仰慕”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先占个位。
明天上图。

网友:
好强啊,真的佩服!

网友:
都是高手,我的手怎么就没这么灵光呢

网友:
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的

网友:
签于现在PCB开板费太贵,我也不得不向热转印靠拢

网友:
回复 楼主:

响应号召,两块热转印制作的PCB.

网友:
我用热转印做的Willem多功能编程器

使用不干胶黄色衬底(使用前最好用橡皮擦整个擦一遍,注意不要弄皱了),同样的覆铜板在使用前裁出指定尺寸后也要用橡皮擦擦一遍,然后用肥皂彻底清洗(去除油污)电熨斗热转印(注意掌握温度和熨烫时的移动方向)。转印完毕揭掉转印纸时先从边角揭开一点露出覆铜,使用一条万用表笔一端接到地上,一端碰触一下转印纸和覆铜(去除静电),完整揭去转印纸后使用油性记号笔修补可能出现的断线。腐蚀时本人都使用盐酸+双氧水来腐蚀(腐蚀液完全透明,腐蚀速度快,但需注意安全及废液的处理)。钻孔本人一直使用交流手电钻(动力十足),钻头一般根据焊盘和元件引脚的直径使用0.7至0.9mm的钻头。钻完孔后使用切纸刀割去PCB板元件面因钻孔而出现的凸屑,再次使用肥找清洗并吹干PCB板后在焊锡面涂上松香助焊剂(既助焊又保护PCB板减少氧化)
图片有点多,不好意思!

网友:
太牛了。我什么才有这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不干胶黄色衬底(使用前最好用橡皮擦整个擦一遍,注意不要弄皱了),同样的覆铜板在使用前裁出指定尺寸后也要用橡皮擦擦一遍,然后用肥皂彻底清洗(去除油污)电熨斗热转印(注意掌握温度和熨烫时的移动方向)。转 ...

看来咱坛子里有很多热转印高手啊 呵呵 可以考虑做点什么哦

网友:
都是牛人啊,膜拜中。。。

网友:
各位很牛XX,激光打印机用不用加真黑剂?

网友:
都是牛人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