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二课---if的用法!

楼主:
来用小的例子来说明语法!

网友:
if

简单看看if 的使用
if 判断表达式
  语句
end

网友:
小例子源码

a=100
if  a>10
    k=a+10
end

网友:
运行结果

>>
a =

k =

网友:
程序分析

显然a=100 是大于10的
所以执行
k就等于110了!

网友:
可能存在的疑问?

变量a 和 k都没有什么格式和类型?
忘记了语法怎么办?
为什么有彩色的文字?

网友:
简单解答

matlab有自己的自动的格式和类型说明,编程者可以不必担心,自己打打草稿就好~
matlab关键字都是用彩色,一半为粉红色,然后匹配了就会有一个动态的显示的,帮助你查错!
刚才的绿色是我自己编辑的,为了区别!
忘记了语法,找matlab 的help就好!
或者看一下demo也行!

网友:
对于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哦!期待你的参与!
我们一起来免费学习matlab吧!
加入我们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创了自己的讲的方式和风格哦!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