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二课---for的用法!

楼主:
对于循环,用的最多的就是它了,看看怎么用吧?

网友:
语法说明

for
    变量名 初值 :递增值:终值
   语句
end

网友:
小例子源码

s=0;
for i=1:2:99
    s=s+i;
end
s

网友:
运行结果

s =
>>

网友:
程序分析

一个简单的程序,把从1到99直接的奇数全部加起来求和!
s是和

网友:
你注意到了吗?

看到了那个些分好吗?你知道它的作用吗?

网友:
解答

可能你留意到了,简单的说,分号是一条语句结束的标志,可有可无但是有没有区别是很大的啦
有分号的话,那么中间的结果不会显示出来,不在屏幕上显示
没有的话,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显示出来!看看没有分号的效果吧!

网友:
所有的中间结果都在,看花了吧!

>> s=0;
for i=1:2:99
    s=s+i
end
s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

网友:
对于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哦!期待你的参与!
我们一起来免费学习matlab吧!
加入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