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二课---while的用法!

楼主:
循环的while 也比较适合一些场合,来看看它怎么用?

网友:
while语法

while 条件表达式
        循环语句体
end

网友:
while小例子计算表达式源代码

s=0;
n=1;
while n<=100
    s=s+1/n;
    n=n+1;
end
s
%this is use to s=1+1/2+......+1/100

网友:
运行结果

s =
    5.1874
>>

网友:
程序分析

如同注释
%this is use to s=1+1/2+......+1/100
计算这个表达式的值s=1+1/2+......+1/100

网友:
疑问猜想!

程序最后一行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解答

为了阅读自己加的,是属于注释的内容
顺便说一下注释的格式
以%开始 后面接注释就好,支持汉字的!
还有的就是在matlab里面是以彩色的形式显示的,自动默认的方式!

网友:
一个截屏幕看看实际的窗口!

网友:
对于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哦!

期待你的参与!
我们一起来免费学习matlab吧!
加入我们吧!

网友:
强烈加入
好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支持!但愿一起进步!

网友:
倒数第二行只给一个变量s ,是否表示请求输出?
即得到程序的如下反应:
s=
   5.1874

程序给出上面答案后的

>>

是否是命令(行)提示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