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二课---switch-case的用法!

楼主:
看看分支选择结构吧!

网友:
介绍

这个适合分支的选择结构,比较适合方式固定的选择,比如对于那些分段函数比较!

网友:
语法

switch 变量
    case 1
        语句表达式
    case 2
         语句表达式

    case 3
          语句表达式
    case 4
          语句表达式

         ................

    otherwise
          语句表达式
end

网友:
实例源代码

k=2
switch k
    case 1
        set(gcf,'color','r')
    case 2
        set(gcf,'color','r')
         ezsurf('y/(x^2+y^2+1)')
    case 3
          set(gcf,'color','y')
    case 4
          set(gcf,'color','b')
    otherwise
          set(gcf,'color','g')
end

网友:
运行结果

k =

网友:
运行结果

这是图像

网友:
疑问

你可能对下面的指令不题解吧!
        set(gcf,'color','r')
         ezsurf('y/(x^2+y^2+1)')
根据结果猜猜看?

网友:
set(gcf,'color','r')  %设置图片背景
         ezsurf('y/(x^2+y^2+1)') %简洁绘图指令!
还接的她吗                 ezsurf('y/(x^2+y^2+1)')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7773-1-1.html
matlab简洁绘图指令!

网友:
对于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哦!期待你的参与!
我们一起来免费学习matlab吧!
加入我们吧!

网友:
matlab绘图指令!
看起来很有意思。。。再好不过学学看。。。
介绍下   软硬件 运行环境。。。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下载软件matlab就行,硬件可以同dsp等混合调试,仿真的,那在后面simulink一面会说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绘图的话只要下载一个matlab软件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