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二课---逻辑指令的用法!

楼主:
逻辑就是或与非,位运算等等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语法

和c没有什么两样,看看励志就知道了!

网友:
源码

a=(5>3)
b=3==5
c=3~=5
d=3>=5
e=3<=5
f=5&0
g=5|0
l=~2
m=[1 2 3
    2 1 3
    3 2 1]
n=[2 2 2
     2 2 2
     2 2 2]
p=m>=n
q=m==2
x=[0 1 0 2
     0 3 0 4
     0 5 0 6]
y=[0 1 0 0
     0 1 0 0
     0 1 0 0]
z1=x&y
z2=x|y
z3=~x

网友:
运行结果

a =
b =
f =
l =
>> m=[1 2 3
    2 1 3
    3 2 1]
m =
     1     2     3
     2     1     3
     3     2     1
>> n=[2 2 2
     2 2 2
     2 2 2]
p=m>=n
n =
     2     2     2
     2     2     2
     2     2     2

p =
     0     1     1
     1     0     1
     1     1     0
>>

网友:
给出了借个结果

由于matlab一下子综合的变量很多,执行有点问题,就分段执行就好的啦!

网友:
对于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哦!期待你的参与!
我们一起来免费学习matlab吧!
加入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