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二课---i双重for的用法!

楼主:
下面还是来说说二重循环吧!@

网友:
for的嵌套

二重循环,用的最广泛的就是for的嵌套使用啦
解决二维数组的时候非常好!

网友:
语法

for 循环条件表达式
    for 循环条件表达式
      循环语句体
    end
end

网友:
实例源码

for i=1:10
    for j=1:2:10
      a(i,j)=i+j;
    end
end
a

网友:
运行结果!

a =
     2     0     4     0     6     0     8     0    10
     3     0     5     0     7     0     9     0    11
     4     0     6     0     8     0    10     0    12
     5     0     7     0     9     0    11     0    13
     6     0     8     0    10     0    12     0    14
     7     0     9     0    11     0    13     0    15
     8     0    10     0    12     0    14     0    16
     9     0    11     0    13     0    15     0    17
    10     0    12     0    14     0    16     0    18
    11     0    13     0    15     0    17     0    19
>>

网友:
程序分析

外围循环,一次加1
内存循环一次加2
结果构成矩阵!

网友:
可能的疑问

for i=1:10    怎么没有步进长度?
    for j=1:2:10  结束不可能是10
      a(i,j)=i+j;    a(i,j)什么东西?
    end
end
a                         为什么是a?

网友:
疑问解答!

for i=1:10                   %如果没有说明步长默认为1
    for j=1:2:10            %实际上到了9之后,下一个就到11了,一旦超过了范围,就这个循环就结束了,先判断的!
      a(i,j)=i+j;               %a(i,j)是具体的一个二维数组的具体元素的引用~
    end
end
a                                   %a变量名指代数组!

网友:
作业题一道!

说说下面程序的结果!
for i=1:9
    for j=1:9
      a(i,j)=i+j;
    end
end
a

参与答题有芯币派送哦!!!
哈哈
加入我们吧!

网友:
对于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哦!期待你的参与!
我们一起来免费学习matlab吧!
加入我们吧!

网友:
a =

     2     3     4     5     6     7     8     9    10
     3     4     5     6     7     8     9    10    11
     4     5     6     7     8     9    10    11    12
     5     6     7     8     9    10    11    12    13
     6     7     8     9    10    11    12    13    14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答案很标准,结果很对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