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运动

楼主:
生活中,你不妨多踮踮脚。
方法是:
        双足并拢着地,用力踮起脚跟,然后放松,重复20-30次,健身效果不错,踮脚运动可以活动四肢和头脑,消除长时间用脑高度集中及突然站立而眼前发黑、头脑发晕的毛病。
注:患有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的人最好不做

网友A:
咋测试骨质疏没疏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测试骨质疏没疏松?

骨质疏松诊断
     (一)病史与临床特点
  女性患者应注意询问妊娠哺 乳及月经情况病因不同可有其相应的症状及体征但其共同点有:周身骨痛以脊椎骨盆区及骨折处为主呈持续性痛且与骨质疏松程度相平行蹬楼或体位改变时尤甚久病下肢肌肉萎缩脊椎压缩性骨折致身长缩短;胸廓畸形肺活量减少可影响心肺功能
  (二)实验室检查
  血钙血磷血碱性磷酸酶(AKP)及尿磷皆I 正常血浆骨钙素升高尿钙可偏高尿羟脯氨酸可能升高如伴有软骨病时尿生化指标可能有相应改变
  (三)X线检查
  当X线呈现骨质疏松时骨矿物质的减少已在 30%~50%以上主要改变为皮质菲薄 骨小梁减少变细或稀疏萎缩类骨质层不厚 以脊椎和骨盆明显特别是胸腰椎负重阶段尤重早期表现为骨密度减低透明度加大水平方向的骨小梁呈垂直的栅状排列后期纵行骨小梁也被吸收抗压能力减退胸椎呈楔状畸形由于海绵疏松骨较致密骨更易脱钙故椎体受椎间盘压迫而形成双面凹陷也可见脊椎压缩性骨折或其他部位的病理骨折X线上有时不易与软骨病相区别或两者并存近年来多种新技术已应用于骨质疏松的检测如中子激活分析法测定全身体钙单光束骨密度仪测定前臂骨密度双能 X线骨密度仪测定脊柱骨密度椎体用计算机断层(CT)以及放射光密度计量法等必要时施行骨活检对于早期诊断和随访骨质疏松具有重要的意义

骨质疏松鉴别诊断
     (一)骨软化症

  (二)多发性骨髓瘤
  多处骨痛特别是脊柱骨盆头颅和肩髓部骨痛并伴有贫血应考虑本病的可能典型的多发性凿缘性骨缺损X线征象尤以头颅肋骨和骨盆最为明显为其特征但有时可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出现而诊断主要依靠实验室检查:血浆免疫球蛋白M阳性尿本一周蛋白阳性骨髓检查可见到骨髓瘤细胞最具诊断价值
  (三)转移性癌性骨病变
  如已知原发性肿瘤则多处严重骨痛并有骨质破坏的X线征象者诊断较为容易但一些患者在出现转移性骨肿瘤原发性肿瘤尚无明显症状活检仅能认出腺癌骨转移而不能诊断原发腺癌何在这类患者X线检查多为溶骨性血钙尿钙和碱性磷酸酶均可升高如X线征象为骨硬化性破坏酸性磷酸酶增高则为前列腺癌骨转移许多原发性腺癌只能在详细检查中发现检查部位可按好发骨转移的腺癌顺序进行;前列腺早腺甲状腺膀胱子宫胰腺直肠卵巢结肠食道子宫颈喉等

骨质疏松预防
       1.饮食中钙质的摄取 2.运动 3 .适当的日晒 4.适量Vit. D的补充
 5.动情激素的使用 6.抑钙激素

网友:
也谈健身
平日下班后或睡前用40摄氏度到45度的热水泡脚,每天30分钟左右。泡到脚部皮肤呈接近粉红色,浑身微汗时为止。
窍门:盆里先少放一点凉水,然后再兑上适量开水。把脚放入盆里,待适应后慢慢调高水温至40度左右保持恒温至结束。
显效时间:坚持约一至两月。
要求:每天泡脚后要记录每天的感觉,留待以后检查疗效时作为凭据
适应人群:男女老幼
禁忌人群:疑心重的人或神经型心脏病患者
传播范围:仅限论坛内,切记不可告述搞足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