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三课

楼主:
数组与矩阵运算
这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网友:
语法和基本简单介绍

nMATLAB支持线性代数所定义的全部矩阵运算。MATLAB将矩阵作为基本的操作对象。列向量是只有一列的矩阵;行向量是只有一行的矩阵。

n
输入矩阵最方便的方式是直接输入矩阵的元素,其方法为:
q
用中括号[ ]把所有矩阵元素括起来;
q
同一行的不同数据元素之间用空格或逗号间隔;
q
用分号(;)指定一行结束;
q
也可以分成几行进行输入,用回车符代替分号;
q
数据元素可以是表达式,系统将自动计算结果

网友:
简单实例源码

a=[1 2 3;4 5 6]

网友:
运行结果

a =
     1     2     3
     4     5     6
>>

网友:
结果分析

如上面所说
空格是列直接的间距
分号是行之间的间距!

网友:
matlab第三课---矩阵的转置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请在这里给我留言!我会尽力答复~_~

网友:
有什么问题记得给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