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三课---矩阵的转置

楼主:
1.矩阵的转置是针对矩阵的变换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行列互换的!
故名思议!

网友:
语法

很简单
如果是a矩阵的话
那么a' 就是转置

网友:
源码

a=[1 2 3;4 5 6]
aa=a'

网友:
运行结果!

a =
     1     2     3
     4     5     6

aa =
     1     4
     2     5
     3     6
>>

网友:
说明

为了和上一次讲的衔接,我直接在原来的程序后面加了一条指令就完成这次操作了,用m文件储存起来!方便修改!

网友:
可能的疑点

aa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解答

aa是我临时建立的一个变量,它的格式和类型是有a'决定的,如果不写的话,系统默认的是用ans
哈哈,这个用起来不用定义,很方便!

网友:
有什么问题记得给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