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三课--矩阵的大小

楼主:
和这个相关的有三个函数

  • nsize指令
  • nlength指令
  • nfind指令

网友:
语法和格式说明

3.矩阵的大小

nsize指令           [n.m]=size(a)   a是矩阵名字,参数n,m是返回矩阵的行和列

nlength指令         n=length(a) 如果a是数组,返回的是数组的元素数目,如果是矩阵,则是行列的最大值。

nfind指令            对特殊的元素定位,

网友:
源码说明

a=[1 2 3;4 5 6]
[n,m]=size(a)
p=length(a)
[i,j]=find(a>3)

网友:
运行结果

>>
a =
     1     2     3
     4     5     6

n =

m =

p =

i =

j =
>>

网友:
结果分析

a=[1 2 3;4 5 6]             %这是一个2*3的矩阵
[n,m]=size(a)               %行是n=2,列式m=3
p=length(a)                %行列最大值为3,这时候a是矩阵
[i,j]=find(a>3)              %寻找a矩阵中大于3的元素的位置,行号i 和列号j

网友:
有什么问题记得给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