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三课--矩阵与矩阵的运算~

楼主:
分为加减乘除,点运算!
哈哈
慢慢体会吧!

网友:
语法说明

  • 矩阵的加减运算
         加减使用的是运算符,是对应元素的加减。

运算条件
当两个矩阵具有相同的阶数

矩阵乘法运算

乘法使用的是*运算符

运算条件

前一矩阵的列数和后一矩阵的行数相同

      矩阵的除法运算

除法的运算符有两种\/,它们分别表示左除和右除。

  • 注意:
    A\BA/B
  • n左除A\B=inv(A)*B,它的结果是方程A*X=B的解
  • n右除A/B=B*inv(A),它的结果是方程X*A=B的解
  •
    矩阵的点运算
  • n两个矩阵之间的点运算是该矩阵对应元素的相互运算

  • 运算条件

  • n当两个矩阵具有相同的阶数
  • 注意:
    *.*

  •
  • 矩阵求幂
  • n矩阵与常数的幂运算
  • n矩阵与矩阵的幂运算

  • 例如

    [size=89%]
  • [size=65%]na.^3
    [size=89%]
  • [size=65%]n3.^a
    [size=89%]
  • [size=65%]na.^b

网友:
程序源码

a=[1 2 3;4 5 6]
b=[7;8;9]
c=[10;11;12]
d=b+c
e=a*b
m=[1 2;3 4]
n=[1 3 5;2 4 6]
p=[1 1 3
    1 2 3
    4 5 6]
ans1=m\n
ans2=n/p
r=m*n
r1=a.*n
g=m.^3
g1=3.^m
q=[2 1 ;3 2]
g2=m.^q

网友:
结果

>>
a =
     1     2     3
     4     5     6

b =

c =

d =

e =

m =
     1     2
     3     4

n =
     1     3     5
     2     4     6

p =
     1     1     3
     1     2     3
     4     5     6

ans1 =
         0   -2.0000   -4.0000
    0.5000    2.5000    4.5000

ans2 =
    0.0000    2.3333   -0.3333
         0    2.0000         0

r =
     5    11    17
    11    25    39

r1 =
     1     6    15
     8    20    36

g =
     1     8
    27    64

g1 =
     3     9
    27    81

q =
     2     1
     3     2

g2 =
     1     2
    27    16
>>

网友:
程序分析

a=[1 2 3;4 5 6]          %给出a,b,c三个矩阵
b=[7;8;9]
c=[10;11;12]
d=b+c                       %只有行和列相同的才可以相加
e=a*b                       %矩阵的乘法
m=[1 2;3 4]               %给出三个矩阵
n=[1 3 5;2 4 6]
p=[1 1 3
    1 2 3
    4 5 6]
ans1=m\n                  %做除法的两种不同
ans2=n/p
r=m*n
r1=a.*n                      %点乘法,对应的元素相乘
g=m.^3                      %每个元素的三次方
g1=3.^m                  %3的每个元素多少次幂运算
q=[2 1 ;3 2]
g2=m.^q                     %以m的元素为底数,b的元素为指数

网友:
有什么问题记得给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