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3=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1=P0^2;
sbit sound=P2^6;
sbit led4=P2^7;
int newcode[6];
  int mima[6]={1,2,3,4,5,6};
  int cod[6];
  uchar compf;
  uchar comp;
uchar keyin;
uchar count=0;
uint i;
uchar shuru;
void delayms(uint ms)
{uint i;uint j;uint k;
  for(i=0;i     {  for(j=0;j<100;j++);
      for(k=0;k<102;k++);
    }
}
/* 键扫描函数 */
uchar key_scan()  // 键盘扫描
{
  uchar temp,com1,com2;
  uchar com;
  P1=0xf0;
    while(P1!=0xf0){
       delayms(30);
        if(P1!=0xf0)
       {
         com1=P1;
         P1=0x0f;
         com2=P1;
        temp=com1|com2;
        if(temp==0xee)com=0x03;
        if(temp==0xed)com=0x02;
        if(temp==0xeb)com=0x01;
       if(temp==0xe7)com=0x0c;//修改键
        if(temp==0xde)com=0x06;
        if(temp==0xdd)com=0x05;
        if(temp==0xdb)com=0x04;
       if(temp==0xd7)com=0x0f;//无效
        if(temp==0xbe)com=0x07;
        if(temp==0xbd)com=0x08;
        if(temp==0xbb)com=0x09;
       if(temp==0xb7)com=0x0f;//无效
        if(temp==0x7e)com=0x0b; //开锁
        if(temp==0x7d)com=0x00;
        if(temp==0x7b)com=0x0d;    //确认
       if(temp==0x77)com=0x0a;//清除
       return(com);
       }
     }
}
int inputs(void)
{
  int rece;
  rece=key_scan();
  if (rece>=0x00&&rece<=0x09)
    {
    return(rece);
    }
  else
    {
      return(0x0f);
    }
}
uchar comparecode()
{
int g;

  for(g=0;g<6;g++)
  {
    if(cod[g]==mima[g])
      {
        compf=1;
      }
    else
      {
          compf=0;
          break;
      }
    }
    return(compf);
}

void main(void)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
  sound=1;
  shuru=0;
  while(1)
  {
    while(shuru==0)
     {
       for(i=0;i<6;i++)
     {
        keyin=inputs();
        while (keyin==0x0f)
        {
         cod[6]={0};
           keyin=inputs();

        }

             led1=0; delay(30);led1=1;
             cod=keyin;
             shuru=1;
        }
     }
         compf=comparecode();
         if  (compf==1)
         {
                led3=0;delay(30);led3=1;
               led4=0; delay(30);led4=1;
                cod[]={0};
         }
         else
           {
         count++;
         led2=0;delay(30)    ;  led2=1;
         sound=0;delay(30);spund=1;
         while (count==3)
             {
              delay(100);
             count=0;
             }
             while(count!=3)
             {
             shuru=0;
             }
           }

    }
  }

TEST2.C(11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EST2.C(11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请教该怎么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TEST2.C(11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首先你应该知道这写单词的意思就是说在哪一行的地方有错误,具体的就是说你的括号不匹配!

void main(void)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
  sound=1;
  shuru=0;
  while(1)
  {
看了半天,我想请你是不是这个while的括号没有匹配呢?
或者说主函数的最后的好没有匹配
你在最后一行加一个反括号 }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