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三课-矩阵函数!

楼主:
利用内部函数可以很容易的产生一些常用的特殊矩阵

网友:
说明

qeye
%
产生单位矩阵
qzeros
%
产生全部元素为0的矩阵
qones
%
产生全部元素为1的矩阵
q[
]
%
产生空矩阵
qrand
%
产生随机元素的矩阵
qlinspace
%
产生线性等分的矩阵
qcompan
%
产生伴随矩阵
qhadamarb
%
产生Hadamarb矩阵

网友:
表格函数

det
计算矩阵所对应的行列式的值
inv
求矩阵的逆阵
rank
求矩阵的秩
eig
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orth
正交化
poly
求特征多项式
lu
由高斯消元法所得的系数矩阵
qr
正交三角矩阵分解

网友:
汇总源程序

format short %use 4 bit float pointer
a=[1 3 5 7 9
    2 4 6 8 10]
[m,n]=size(a) %the col and row of the array
d=size(a)
b=rand(4) %produce the 4*4 dem array
c=rand(2,5) %produce the 2*5 dem array
e=ones(1,100) %produce the all 1 array
a=length(e) %a is the col of the e
r=[1 2 3 4 5]
s=[1 1 1 1
    2 2 2 2
    3 3 3 3]
p1=prod(r) %the answer to all the element mutiple
p2=prod(s) %to ptoduce a vector whos element is the col mutiple
p3=prod(s,2) % to multiple the row
f1=[1 2 3 4 5]
f2=[1 1 1 1
    2 2 2 2
    3 3 3 3]
s1=sum(f1) %add all the element
s2=sum(f2) %add the col to a vector
s3=sum(f2,2) %add teh row to a vector
g1=max(f1) %the max of the vector
g2=max(f2) %the max of the col vector
g3=max(f2,[],2) %the max of the row vector
% the same use of the 'min' and 'mean'----average funcation
l=0:10
k=fliplr(l) % to produce of the overturn array

网友:
结果

>>
a =
     1     3     5     7     9
     2     4     6     8    10

m =

n =

d =
     2     5

b =
    0.9501    0.8913    0.8214    0.9218
    0.2311    0.7621    0.4447    0.7382
    0.6068    0.4565    0.6154    0.1763
    0.4860    0.0185    0.7919    0.4057

c =
    0.9355    0.4103    0.0579    0.8132    0.1389
    0.9169    0.8936    0.3529    0.0099    0.2028

e =
  Columns 1 through 9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s 10 through 18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s 19 through 27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s 28 through 36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s 37 through 45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s 46 through 54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s 55 through 63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s 64 through 72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s 73 through 81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s 82 through 90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s 91 through 99
     1     1     1     1     1     1     1     1     1
  Column 100

a =

r =
     1     2     3     4     5

s =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p1 =

p2 =
     6     6     6     6

p3 =

f1 =
     1     2     3     4     5

f2 =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s1 =

s2 =
     6     6     6     6

s3 =

g1 =

g2 =
     3     3     3     3

g3 =

l =
  Columns 1 through 9
     0     1     2     3     4     5     6     7     8
  Columns 10 through 11
     9    10

k =
  Columns 1 through 9
    10     9     8     7     6     5     4     3     2
  Columns 10 through 11
     1     0
>>

网友:
说明

由于每个百分号后面我都尽力给出来注释,就不在分析结果了!

网友:
有什么问题记得给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