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点的正弦波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
我现在想做一个峰值检测电路,网上找到一个电路,对中频正弦波信号的峰值检测还行,但是到100K后就误差比较大了。我的电路如下,那位高手帮我修改一下,或者提供更好的电路。本人感激不尽。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用一下施密特触发器,效果很好!

网友:
正弦波峰值检测电路,硬件用  单片机吗?检测方法说清楚。。。
看你图,是检测 小信号,比例放大后的间接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是通过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来稳定正弦波的峰值的,我需要将这个峰值通过AD转换后给单片机,单片机通过判断这个峰值大小来决定干什么任务。

网友:
这是半波精密整流的典型电路嘛,不知道楼主具体要做什么用,如果要求功能类似,可以考虑一下万用表交流测量电路,也是峰值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做一个自动增益放大器,根据检测到的峰值通过AD转换给单片机,单片机在根据这个峰值来控制数字电位器来控制信号的放大倍数。大概原理就这样,要求是10mv到1v,频率10HZ到500K,这个电路可以检测,但到30K就衰减太大了。我主要峰值,半波整流也没关系。

网友:
我做出来的正弦波怎么都是平顶的,很郁闷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 你也做过AGC吧 是不是用AD603啊 我们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 采用什么电路好呢

网友:
供参考:峰值保持器的进化

网友:
补充说明一哈...

①.原型
②.输出加缓冲提高对外驱动能力
③.输入加缓冲提高输入电阻
④.把A1的峰值反馈点改接到电容上消除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误差
⑤.把A1的峰值反馈点改接到A2输出,进一步减少峰值保持电容的泄漏
⑥.加入D2、R使得Vi不在峰值时A1输出不是负饱和,而是跟随输入,加快峰值到来时的检测速度

网友:
AD637 专门干这个的 很好使 不防试试  不过频率到几兆就不好使了~

网友:
详细!标记下

网友C:
您好,那个电阻R的大小应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那个电阻R的大小应该如何选择呢

R别小到给输出增添负担,也别大到让运放的输入漏电流能在上产生压降的程度,几十k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R别小到给输出增添负担,也别大到让运放的输入漏电流能在上产生压降的程度,几十kΩ吧。

恩恩,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两个放大器采用什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那个电阻R的大小应该如何选择呢

您好 您的放大器好和哪个二极管选用的什么型号的
我用PROTUES做了仿真但是一旦频率变大衰减就会比较严重
我在想是不是放大器和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电路在频率偏高后误差增大,其原因是由于运放的压摆率不够。
这种精密整流电路在输入电压过零前后,由于两个二极管有0.7V的管压降,所以运放的输出必然存在一个从负0.7V到正0.7V(反过来也一样)的阶跃。由于运放压摆率的限制,这段时间内运放的输出是斜着上升(或下降)的。当频率低时,这段时间相对于整个周期很短,误差可以忽略。但是频率提高后,这段时间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误差就越来越大。

网友:
再说一句,9楼的电路是峰值保持器,它能保持峰值,但是对于楼主要求的AGC电路是不合适的。因为峰值保持电路中的电容没有放电回路(或者说放电电流极小),所以它的输出永远是输入的最大峰值,这正是峰值保持的要求。但是AGC电路要求检测到输入峰值的变化,所以必须有放电回路以达到一个合适的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