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子程序能通用?

楼主:
新手刚学,看到一些书介绍一些可以现成使用的子程序与我想象的大不一样,感到十分困惑!不禁问:类似象键盘,显示器件的这些子程序有没有通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还是要看硬件的,比如说你单片机一个系列的,可以兼容的啦,当然可以通用了啊
对于dsp可能就不使用啦
虽然可以汇编
就像c语言在不同的场合是不一样的啦!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新手问的问题可能问不到点子上!看到一些介绍51子程序,尽是一些浮点啊算法啊之类的,我头脑里想象的物理概念是:键盘,显示器都是一样的...........!还是想不开.请原谅!还是追问一下:
     如果是在同一个51芯片下,有没有那种可以通用的键盘程序,显示程序等等?拿来就可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你吧外围的一些电路搭建的一样就行啦!!!
现在很多做一样的,或者类似的,就用别人的源码啊,什么都自己编写,不累吗?
既然是语言,肯定是有通用的啦!用的最多的,比如说中断异常,等等吧!!!

网友:
多谢指教!一切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