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更新了,欢迎大虾们继续讨论原理

楼主:
该电路用在控制24V小电机正反转中

主题电路还原版,希望大虾们继续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极管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啊!
正负半周走的不会不同,桥式电路时一样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大家都知道啊,关键是LM324的工作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24我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74LS324是压控振荡,双向输出,允许控制的了!
输出的频率是由外界元件决定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he~~~~依然感谢~~·

网友:
这种实物与原理图参半的画法一般用在初学者多一些!?都是为了安装方便?
对原理分析非常不利??

网友:
LM324一般是 4运算放大器。。。
这里应该是局部
看不太清楚。。。继电器 由哪里控制?。。。

网友:
好题目,能否提供……

这个电路挺值得讨论的,但是原理图好像不完整,不便深入。是否能提供准确的电路。在原图上圈点出两处能说明电路不完整的疑点(见图【贴了几次,总是说无效的图像文件,没能贴上来,抱歉】,远不止这两点):

1、四运放LM324正电源端(4脚)的电源通道和隔离滤波;
2、R7和R9的连接点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电路图已更新欢迎各位大虾继续讨论

电路图已更新欢迎各位大虾继续讨论
(画的有点潦草~~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4脚已接上,R7R9都接好了,望您指教~~
1.LM324的A4,A3似乎是控制电压上下限,但A3的检测电压从哪里输入.....
2.LM324的A1如果做放大控制Q3,那D8,R12做反馈吗?而且其3脚的是偏置电路吗....
~~~~

网友:
电路图已更新欢迎各位大虾继续讨论
电路图已更新欢迎各位大虾继续讨论
学习看看

网友:
如不保密,请说明功能要求

引用 楼主:
老师,4脚已接上,R7R9都接好了,望您指教~~
1.LM324的A4,A3似乎是控制电压上下限,但A3的检测电压从哪里输入.....
2.LM324的A1如果做放大控制Q3,那D8,R12做反馈吗?而且其3脚的是偏置电路吗....
~~~~

仔细看过了,还有些问题。例如Q3(PNP管)对后面(R1\R3\R4)的连接,可否再核对一下。
重要:如不保密,能否叙述一下你的设计的功能要求(不是你希望了解的原理分析)。例如按下任意换向按钮后对电机驱动(包括反应时间)的要求等,脱离开具体要求不但难于进行,要紧的是会陷入盲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新检查了一下,Q1(PNP管)对后面(R1\R3\R4)的连接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图是在板子上测绘到的,没有说明啊。。。。
想看看我的分析是不是正确~~

网友:
“想看看我的分析是不是正确”,先谈谈好吗?

你后来画的电路,我认真拆解过了。

该电路可以划分为驱动和控制逻辑两个部分。

驱动包括两个部分,1、电机的供电和换向(利用两个按钮和两个对应的继电器,包括正、反换向和停止的驱动--即电机加电)、2、电机的电压切换驱动(用第三个继电器,在22、29V之间切换)。

其他部分的主要作用是控制逻辑。控制逻辑部分与驱动部分之间的有五个IO信号(驱动输出X2.;控制器X3),具体是:两路输出如上述;输入有两组:一组是(2X)按钮动作的或(负或),以及电机电流检测采样(Q1下面那个39欧姆电阻上采样)。
控制逻辑部分电路的主体器件是运放,线条也比较清晰,只是最后的判断离不开实际的功能要求。

你说:想看看我的分析是不是正确--  既然已经有了初步分析,就请先谈一下……否则,是不是差点真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驱动部分分析基本一致
1.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很明显,电机回路靠Q3联通,关键点是运放LM324—1的第1管脚对三极管Q3的控制,运放LM324—1是如何实现的~~仅做个放大吗~~
2.电压切换电路由运放LM324—3的第8管脚控制Q2实现,明显的是电压过低时将Q2导通,但其检测信号从哪里来~如果通过第5管脚好像有点解释不通~~~
3.电机电流检测通过Q3后面的R8,但是通过R8的电流会不会过大(电机采用DC24V供电,承受最大电流为2A)
4.D1这个二极管的用途,跟Z2放在一起IN4757A是稳压51V的,这里的作用能实现吗
5.Q1的作用通过R5为运放供电

以上是我的一点愚见,我最头疼的运放的内部互联,恭请您老指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