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四课-多项式运算!

楼主:
先说说加减乘法运算吧!!!

网友:
语法说明

加法、减法与乘法
1.多项式的加减运算
进行加减运算的多项式应该具有相同的阶次,如果阶次不同,低阶的多项式必须用零填补至高阶多项式的阶次

网友:
实例源码!!!

例:两个多项式a(x)= 5x4+4x33x22x1b(x)= 3x20x1的和:

a=[5 4 3 2 1];b=[3 0 1];
c=a+[0 0 b]

网友:
运行结果!

c =
     5     4     6     2     2
>>
c =
     5     4     6     2     2
>>

网友:
和合并同类项一样!!!!

网友:
期待志同道合者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