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四课--多项式数组

楼主:
设定范围和绘图打交道!

网友:
语法

polyval 可以计算多项式数组的值!

网友:
程序源码!

x=-1:0.1:2;
y=polyval(p,x)
z=plot(x,y)

网友:
结果

y =
  Columns 1 through 5
   10.0000    9.6981    9.3856    9.0541    8.6976
  Columns 6 through 10
    8.3125    7.8976    7.4541    6.9856    6.4981
  Columns 11 through 15
    6.0000    5.5021    5.0176    4.5621    4.1536
  Columns 16 through 20
    3.8125    3.5616    3.4261    3.4336    3.6141
  Columns 21 through 25
    4.0000    4.6261    5.5296    6.7501    8.3296
  Columns 26 through 30
   10.3125   12.7456   15.6781   19.1616   23.2501
  Column 31
   28.0000
>>
y =
  Columns 1 through 5
   10.0000    9.6981    9.3856    9.0541    8.6976
  Columns 6 through 10
    8.3125    7.8976    7.4541    6.9856    6.4981
  Columns 11 through 15
    6.0000    5.5021    5.0176    4.5621    4.1536
  Columns 16 through 20
    3.8125    3.5616    3.4261    3.4336    3.6141
  Columns 21 through 25
    4.0000    4.6261    5.5296    6.7501    8.3296
  Columns 26 through 30
   10.3125   12.7456   15.6781   19.1616   23.2501
  Column 31
   28.0000

z =
    3.0010
>>

网友:
图形!

这个是绘制的图形,最后一个语句用到的啦!!!

网友:
期待志同道合者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