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四课--有理多项式

楼主:
qMatlab中有理多项式是由分子多项式和分母多项式表示的,命令形式为

[r,p,k]=residue(num,den)

这里,numden分别表示分子和分母多项式的系数行向量

网友:
分解的结果
G(s)=NUM(S)/DEN(S)=R(1)/[S+P(1)]+R(2)/[S+P(2)]+……+R(N)/[S+P(N)+k(s)

网友:
源码说明

D=[1 2 4 3]  %dingyi fen zi
N=[10 30]     %dingyi fen mu
[R,P,K] = RESIDUE(N,D)
  %jing xing bu fen fenshi zhan kai

网友:
运行结果

>>
D =
     1     2     4     3

N =
    10    30
??? Attempt to execute SCRIPT roots as a function.
Error in ==> G:\matlab\toolbox\matlab\polyfun\residue.m
On line 88  ==> r = roots(v);
Error in ==> G:\matlab\work\matlablearn\function\duoxiangshi.m
On line 3  ==>  [R,P,K] = RESIDUE(N,D)
>>

网友:
问题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我正在解决中!!!

网友:
寻求高手加入

期待志同道合者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