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网上流行的原理图想到的......

楼主:
上午和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了一些关于目前网上流行的原理图的画法问题,有些感想,与大家分享:

有两点大家注意得少:

一是,器件应该精确定义,必要时要写清制造厂家,尽可能把型号写全。

有些器件虽同名,但各公司产的特性会有不同的。即使同一公司,封装不同特性也不同。
举个例子,场效应管2N2007,NXP产品的容量是300mA,ZETEX产的则只有115mA。
74系列的差异较小,但也不是没有。举个例子,74LVCxx是一种3V电源,但能抗5V的系列芯片特性各家都差不多,但只有Renesas产的能使用5V电源,其他的都是3.3V。

二是电路图的连线问题。

宁可开发稍费点事,也一定要照顾维护的方便。

器件间连线都不画,都以标号连接,把人当机器用。这么做靠眼睛查线很难,比如看到一个ABC标号,要想查清一共连了几根线就很困难,很容易漏看。
在总体结构上应尽量画成左入右出,符合人们看书的顺序
有的人为省事把电源画成朝下,地朝天,虽然逻辑上没错,但看着很别扭,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读
禁止走线和器件重叠,禁止十字线相交处连接等,重叠会看不清。后者虽然在电脑屏幕上虽能看清,但假如打印出来,又经过拷贝后,中间的交点可能会看不清到底是连接还是不连的,就可能造成BUG的隐患。

“俺觉得,电路不仅是张干巴巴的逻辑图,它还应该是个反映了作者的思路的艺术作品。”

网友:
严重同意管理员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咱网上的朋友仙猫的建议,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转帖于此。

网友:
难道我们不是一直是这么做的吗?常识啊.......

网友:
这是我为维修测绘的东芝变频器功率板原理图.

现在网上见到的原理图几乎是列表和图块,原理图是以线条和图形表达信号流程的.

网友:
支持下,
我的博客 https://home.eeworld.com.cn/?77246

网友:
从职业道德的角度说,如果是公司产品的电路原理图,最好不要拿到这里

这种技术细节,是可以定义为公司的机密的。
这么做的话,长久来说对大家都不好...

网友:
还不如发一个 PCB 图。。和详细的电路图,再加上一个所要用的元件清单,更实在:L

网友:
机密机密---------------- 都是东拼西凑的技术

网友:
真正原创的技术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
机密吗……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机密可以泄露啊……
真正产品级的东东……一般也拿不到网上来啊……公司都会看得很严的……

网友:
恩,同感同感,

网友:
嘿嘿,是艺术而不仅仅是技术
当然艺术也是要技术来完成的

网友:
对一个电子工程师来说
他所画的图纸 就代表着自己的脸面 。。。

网友:
原理图只是表示原理的,器件详细参数,一般标在器件清单中,包括可替换器件代号参数等. 如果把器件参数都标注在原理图上,器件多的图,看着都乱. 小项目,器件可以都通过连线连接,大项目都是分模块的,不同模块甚至都不是一个项目组做的,好多人一起开始画的,所以开始只能先定义接口标号. 原理图一般都有图框的,ABCDE...12345...,可以通过坐标标注在标号后面就方便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