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电力滤波器的基本原理和分类

楼主:
 1.有源电力滤波器的基本原理
    有源电力滤波器系统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即指令电流检测电路和补偿电流发生电路。

图1 有源滤波器示意图
    指令电流检测电路的功能主要是从负载电流中分离出谐波电流分量和基波无功电流,然后将其反极性作用后发生补偿电流的指令信号。电流跟踪控制电路的功能是根据主电路产生的补偿电流,计算出主电路各开关器件的触发脉冲,此脉冲经驱动电路后作用于主电路。这样电源电流中只含有基波的有功分量,从而达到消除谐波与进行无功补偿的目的。根据同样的原理,电力有源滤波器还能对不对称三相电路的负序电流分量进行补偿。
   有源电力滤波器的主电路一般由PWM逆变器构成。根据逆变器直流侧储能元件的不同,可分为电压型有源滤波器(储能元件为电容)和电流型有源滤波器(储能元件为电感)。电压型有源滤波器在工作时需对直流侧电容电压控制,使直流侧电压维持不变,因而逆变器交流侧输出为PWM电压波。而电流型有源滤波器在工作时需对直流侧电感电流进行控制,使直流侧电流维持不变,因而逆变器交流侧输出为PWM电流波。电压型有源滤波器的优点是损耗较少,效率高,是目前国内外绝大多数有源滤波器采用的主电路结构。电流型有源滤波器由于电流侧电感上始终有电流流过,该电流在电感内阻上将产生较大损耗,所以目前较少采用。

图2 电压型有源滤波器

图3 电流型有源滤波器

2.有源电力滤波器的分类
    按电路拓朴结构分类,电力有源滤波器可分为并联型、串联型、串-并联型和混合型。

图4 并联型有源滤波器
    图4所示为并联型有源滤波器的基本结构。它主要适用于电流源型非线性负载的谐波电流抵消、无功补偿以及平衡三相系统中的不平衡电流等。目前并联型有源滤波器在技术上已较成熟,它也是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有源滤波器拓补结构。

图5 串联型有源滤波器
    图5所示为串联型有源滤波器的基本结构。它通过一个匹配变压器将有源滤波器串联于电源和负载之间,以消除电压谐波,平衡或调整负载的端电压。与并联型有源滤波器相比,串联型有源滤波器损耗较大,且各种保护电路也较复杂,因此,很少研究单独使用的串联型有源滤波器,而大多数将它作为混合型有源滤波器的一部分予以研究。

图6 混合型有源滤波器
    图6所示为混合型有源滤波器的基本结构。它是在串联型有源滤波器的基础上使用一些大容量的无源L-C滤波网络来承担消除低次谐波,进行无功补偿的任务。而串联型有源滤波器只承担消除高次谐振及阻尼无源LC网络与线路阻抗产生的谐波谐振的任务。从而使串联型有源滤波器的电流、电压额定值大大减少(功率容量可减少到负载容量的5%以下),降低了有源滤波器的成本和体积。从经济角度而言,这种结构形式在目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方案。但随着电力电子器件性能的不断提高,成本不断下降,混合型有源滤波器可能被下面一种性能价格比更高的有源滤波器代替。

图7 串-并联型有源滤波器
    图7所示为串-并联型有源滤波器的基本结构。它组合了串联有源滤波器和并联有源滤波器的优点,能解决电气系统发生的大多数电能质量问题,所以又称之为万能有源滤波器或统一电能质量调节器(UPQC),该类有源滤波器的主要问题是控制复杂、造价较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呢?
把图作为附件,这个比较好才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作为附件,这个比较好才行啦!!!

应该没完呢。。。看来!~既然斑竹看急了,也来跟一个。。。~。~(也许上不来图??快帮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后要做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啦,还是多了解的好!
导师对这个项目可能超级在行啊,还有自己的专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