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五课-符号表达式!

楼主:
我就不说那么多的废话了,就是字符串而已!

网友:
语法说明

matlab里面用sym()来说明的!

网友:
实例代码

y=sym('cos(x)')

网友:
运行结果!

y=
cos(x)

网友:
接着微分

y=sym('cos(x)')
ci=diff(y)

网友:
结果

y =

cos(x)

ci =

-sin(x)

>>

网友:
对照

y=sym('cos(x)')
ci=diff(y);
c2=diff('cos(x)')

网友:
对照

y =

cos(x)

c2 =

-sin(x)

>>

网友:
说明

有时候就是这样,简单的时候没有话说,可是一旦复杂一点的话,最好还是用sy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