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五课-符号变量的微分

楼主:
这个有点复杂,慢慢来看!

网友:
说明

  • 一个字母的变量当然就不用说了,变量就是它了
  • 要是有多个变量,置顶一个是独立的变量,其他的都是参数
  • 默认的看考规则如下!
  • 除去i,j,没有其他字母。默认是x
  • 多个的时候,靠近x的是变量
  • 如果有相连的,后面的一个是变量!

网友:
系列实例!

a1=diff('sin(x)+1')
a2=diff('sin(a)+b')
a3=diff('5*y+z')
a4=diff('sin(pi/2)-log(3/5)')
a5=diff('sin(omiga)+a')
a6=diff('x^n')
a7=diff('x^n','n')

网友:
运行结果!

a1 =

cos(x)

a2 =

a3 =

a4 =

a5 =

cos(omiga)

a6 =

x^n*n/x

a7 =

x^n*log(x)

>>

网友:
分析

对着几个规则,你应该可以看出来,
不过还是留一点疑点看你能够找出来吗?

网友:
多次微分

diff(f,'t',n)
求f对独立变数t的n次微分值。

网友:
有什么不清楚的欢迎给我留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