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五课-符号变量的微分方程

楼主:
解微分方程就靠他了啊
dsolve

网友:
看看说明

dsolve (equation, condition)
其中:equation代表常微分方程式,condition为初始条件,如果初始
条件没有给出,则给出通解形式。在equation中,用字母D来表示求
微分,其后的数字表示几重微分,默认所有这些变量都是对自变量t
求导。

网友:
代码

solve('a*x^2+b*x+c');
solve('a*x^2=c+b','b');
dsolve('Dx = -a*x')
y = dsolve('(Dy)^2 + y^2 = 1','y(0) = 0')

网友:
>>
ans =

C1*exp(-a*t)

y =

[ -sin(t)]
[  sin(t)]

>>
>>

网友:
有什么不清楚的欢迎给我留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