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FLASH的资料,想用FPGA进行写入和读出

楼主:
最近在看FLASH的资料,想用FPGA进行写入和读出

高手讲讲怎么做啊

网友:
可以的,你用的是哪个长家的FLASH、FPGA?

网友:
我用的是AM29LV320D
讲讲吧

网友:
其实也不难很简单的,你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噢,我没写过这个型号的FLASH ,不过都差不多
你好好看一下它的手册,都应该有说明的,你有什么问题咱们在讨论
我看看它的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啊

网友:
大家晒晒自己用过的flash吧
自己是怎么进行读和写的

网友:
我用过spansion公司的nor flash,感觉就是命令控制字的操作。仔细看看它的用户手册,还是比较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