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六课-图形的修饰

楼主:
这个好多学问,不过你不想花哨的话,我就简单来几个最常用的了啊

网友:
看看例子

x=0:0.01:4;
y=sin(x.^2).*exp(-x);
h=plot(x,y)
hc=text(1.18,0.31,'绘制的曲线sin(x^2)*e^{(-x)}')
set(gca,'XGrid','on','YGrid','on')
set(h,'linestyle',':')
set(h,'Color','red')
set(hc,'string','sin(x^2)*e^{(-x)}')
set(hc,'Fontsize',10,'Rotation',-18)

网友:
窗口的值!

>>
h =
  116.0012

hc =
  114.0033
>>

网友:
有什么事情记得联系我哈,或者给我留言!
这一课的注释说明的,我会在以后慢慢的不全的,有设计一些编辑,有点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x=0:0.01:4;                                        %下面三行是绘图的
y=sin(x.^2).*exp(-x);
h=plot(x,y)
hc=text(1.18,0.31,'绘制的曲线sin(x^2)*e^{(-x)}')         %文本注释
set(gca,'XGrid','on','YGrid','on')                          %一下的都是设置一些颜色,线性,字符串什么的,还有字体,坐标
set(h,'linestyle',':')
set(h,'Color','red')
set(hc,'string','sin(x^2)*e^{(-x)}')
set(hc,'Fontsize',10,'Rotation',-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