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里面的matlab--伯德图

楼主:
在自动控制原理里面你可能会用得到,适合自动化,相关的专业参考!
全部是本人自学的,为了解决那时候课程加深理解用的啦!

网友:
源码

num=[5 1]
den=[10 81 24 16 0]
w=logspace(-2,1,100)
[mag,phase,w]=bode(num,den,w)
subplot(211)
semilogx(w,20*log10(mag))
grid on
subplot(212)
semilogx(w,phase)
grid on

网友:
现在没得时间来注释,有不明白的欢迎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相角的很有参考价值,拐点的什么东西的,很有帮助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num=[5 1]              %分子和分布表达式的系数
den=[10 81 24 16 0]
w=logspace(-2,1,100)          %对数频率范围
[mag,phase,w]=bode(num,den,w)    %绘图博得图
subplot(211)                                              %下面是两个子图的,行号+列号+位置,上下左右的顺序编号的!
semilogx(w,20*log10(mag))
grid on                                                             %保持绘图的意思,不然的话下一个图形自动把上一个图形覆盖啦!
subplot(212)
semilogx(w,phase)
grid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