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在自动控制系统里面的一个综合

楼主:
集中了好几个模块的,可以一网打尽啊!

网友:
源码!

num=[6 30];
den=[1 16 100 0];
[a,b,c,d]=tf2ss(num,den)
[z,p,k]=ss2zp(a,b,c,d,1)
w=logspace(-2,3,100);
[mag,phase,w]=bode(num,den,w);
subplot(221)
semilogx(w,20*log10(mag))
grid on
subplot(222)
semilogx(w,phase)
grid on
subplot(223)
nyquist(num,den)
grid on
subplot(224)
rlocus(num,den)

网友:
现在没得时间来注释,有不明白的欢迎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欢迎交流,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源码!
num=[6 30];
den=[1 16 100 0];
[a,b,c,d]=tf2ss(num,den)
[z,p,k]=ss2zp(a,b,c,d,1)
w=logspace(-2,3,100);
[mag,phase,w]=bode(num,den,w);                    %先是博得图
subplot(221)
semilogx(w,20*log10(mag))                             %对数坐标图
grid on
subplot(222)
semilogx(w,phase)                                             %相位的
grid on
subplot(223)
nyquist(num,den)                                              %乃奎斯特曲线
grid on
subplot(224)
rlocus(num,den)                                                 &根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