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呢!

楼主:
我以前电脑上大多元件的datasheet都是在EEWORLD上搜索的,现在基本不用了。
说下原因:改版后好像只能搜索器件的前缀,不能搜索包含字。我知道一个器件的包含数字不知道前缀基本上是搜索不到了。还有写报告经常要在datasheet拷贝一些文字或图片。这个这个没必要加密吧。只能重新找个网站下载或是直接Google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看下管理员可以解决办法没有,下载不就行啦!
这个很专业,要看看技术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erry,可否详细说说。是通过首页的datasheeet页面进入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加前缀那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举例//我要搜索一个器件,我只知道器件名包含有72084,我搜索72084是搜不到的。

网友:
我的错,这个完整器件名都搜索不到:L 换一个 32484

网友:
只有知道前缀才可以搜到的。

网友:
但是这个旧版本是可以搜索到的。风格就如下图。这个网站是EEWORLD改版后找了几天才找到的。soso我不是想给你找麻烦只是随便说说。你不用在意的:P 。

网友:
最后说一下,有NE72084这个器件 。不是我随便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我们会认真讨论的~~~谢谢

网友:
貌似我还没有养成从EEWORLD搜索下载DATASHEET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会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