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2求助

楼主:
外围图

当P1.4 P1.5 P1.6 任意一脚保持1秒低电平时。P1.2脚为高电平。
(期间有高电平出现,需重新保存1秒低电平。)
这个功能的实现,程序应该如何编写! 希望大侠们帮忙解答下!深表谢意!
最好用汇编!

网友:
设置3个计数器变量 count1 count2 count3
if (P1^4 ==高电平)count1=0;
else count1++;
...
...
if(count1>=1000 | count2>=1000 | count3>=1000) 设置P1^2高
delay(1ms)或者结束1ms一次的中断

分析:1000*1ms=1秒
另外,实际使用的时候,还要考虑防抖的因素。

网友:
根据晶振来计算1S的定时器初值,当检测到P1.4、P1.5、P1.6中任何一个端口为低电平时,打开定时器(给定时器赋初值),当定时时间到时再次查看该端口的状态,若为低,则让P1.2置高电平。

网友:
ORG 0000H
        LJMP INIT
        ORG 000BH
        LJMP T0_INT
        ORG 001BH
        LJMP T1_INT
        ORG 002BH
        LJMP T2_INT
        ORG 0033H
INIT:
        CLR P1.2
        MOV TMOD,#22H
        MOV TH0,#6
        MOV TL0,#6
        MOV R2,#0    ;P1.4
        MOV R3,#0    ;P1.4
        MOV TH1,#6
        MOV TL1,#6
        MOV R4,#0    ;P1.5
        MOV R5,#0    ;P1.5
        MOV RCAP2H,#60
        MOV RCAP2L,#176
        MOV R6,#0    ;P1.6
        SETB TR0
        SETB TR1
        SETB TR2
        SETB ET0
        SETB ET1
        SETB ET2
        SETB EA
MAIN:
        JNB P1.4,P14LOW
        MOV TH0,#6
        MOV TL0,#6
        MOV R2,#0    ;P1.4
        MOV R3,#0    ;P1.4
P14LOW:
        JNB P1.5,P15LOW
        MOV TH1,#6
        MOV TL1,#6
        MOV R4,#0    ;P1.5
        MOV R5,#0    ;P1.5
P15LOW:
        JNB P1.6,P16LOW
        MOV RCAP2H,#60
        MOV RCAP2L,#176
        MOV R6,#0    ;P1.6
P16LOW:
        SJMP MAIN
T0_INT:
        INC R2
        CJNE R2,#250,T0RET
        MOV R2,#0
        INC R3
        CJNE R3,#16,T0RET
        SETB P1.2
        ;P1.2为高了,后面怎么办?要重复吗?
        SJMP $
T0RET:
        RETI

T1_INT:
        INC R4
        CJNE R4,#250,T1RET
        MOV R4,#0
        INC R5
        CJNE R5,#16,T1RET
        SETB P1.2
        ;P1.2为高了,后面怎么办?要重复吗?
        SJMP $
T1RET:
        RETI

T2_INT:
        INC R6
        CJNE R6,#20,T2RET
        ;P1.2为高了,后面怎么办?要重复吗?
        SJMP $
T2RET:
        RETI

网友:
上面一层楼的,小人头改为“;”便可哈,即注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辑帖子时候,左下角有个“禁用 Smilies ” 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很有奉献精神,但是程序还是自己多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