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遇难题了

楼主:
那里有单片机治疗仪的程序,请各位大哥哥帮忙。多谢了!

网友:
单片机治疗仪???单片机出毛病了也能治疗?没听说过。

网友:
你是搞医疗器械的吗?是不是低频治疗仪?目前好象是在东莞一代很多家在生产,频率在几赫兹到几百赫兹之间吧?电路我看过的有的是输出电路加微分形成锯齿波输出,还有一个强度调整。不过我手里没有此类程序。此类医疗仪好像是贴片的2051 居多。

网友:
和大家说说你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