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电路设计

楼主:
先打算给单片机提供两路电源:一路是由电池供电;另一路是开关电源。现要求在接入开关电源时,变为由开关电源供电,并自动切断电池的供电。
      恳切各位达人给个参考的电路。或是给个思路也行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继电器吧 具体怎么实现暂时没有思路了

网友:
回复2楼

谢谢了
不过因为板子尺寸,以及干扰的问题。是没法用继电器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与门的逻辑关系,用几个4007 搭电路呢

网友:
恩,一个不错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期待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
我来个简单的办法,欢迎拍砖,首先单片机选择宽电压版本,3.7-5.5V。 电池供电通过一个三极管CE极供电。三极管B极接单片机的一个I/O口,此口通过电阻且串联1N4007之类二极管后上拉电池+极,保证上电池就能给单片机供电,(此时单片机电压在4.3V左右,所以需宽电压版本)另外开关电源直接通过一个IN4007接单片机电源。(防止电池对开关电源放电和开关电源降压)开关电源通过外部中断或者I/O口查询的方式通知单片机。当开关电源上电时,单片机控制其和三极管B极连的I/O输出低电平。从而电池输出电压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