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芯片

楼主:
请问有朋友用过LED驱动芯片没有,我现在需要做LED全彩显示屏,需要选型LED驱动芯片,性能要求是:最高工作频率高,输出电流偏差小,单芯片能驱动的LED尽量多,还有就是价格合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列驱动:对电流要求不高的屏,你可以用74HC595,否则你可以用MBI5026;行驱动:一般用4953

网友:
看看附件

虽然不是LZ想要的东西,也许对你的设计有用.

网友:
595做普通的单色和双色还可以,全采的估计有困难,电路不是恒流驱动的,

网友:
谢谢以上二位

谢谢你们的回答哈,74hc595可能不太行,MBI5026感觉业界反映很好,但是感觉很老了,不知道你们了解有什么新出来的,性价比更高的芯片不

网友:
我用74hc595驱动双色管,感觉还行。不过楼主的全彩的,我就不清楚了。直接用液晶做岂不是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主要是别人需要用LED做的显示屏

网友:
再请教一下关于HC245

我的系统,在初期测试时用了一块PHILIPS的74HC245搭了个电路,满足要求,现在做成板子了,买的器件却是TI公司的HC245,工作极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器件的差别引起的,HC245与74HC245有区别吗?

网友:
2 TLC5941芯片介绍

2.1 芯片特点

    TLC5941共有28个引脚,是一个16通道的LED恒流驱动器,能够同时驱动16个LED,每通道最大驱动能力80mA,每个通道可以通过PWM方式根据内部亮度寄存器的值进行4096级亮度控制,内部每个通道亮度寄存器的长度是12位,另外,流动每个通道LED的驱动电路由内部6位的点校正寄存器的值进行64级控制,而且驱动电流的最大值可通过片外电阻设定。

    64级电流控制提供了LED点亮度校正的能力,4096级亮度调整则保证了即使在较低的亮度等级小,点阵中的每个点也有多达256级的灰度表示,从而红绿蓝全彩屏可有16M色的色彩表达能力,这两点对于高质量的彩色大屏幕显示是额外重要的。

    相对于传统的彩色大屏幕显示系统,设计中利用可编程逻辑芯片(或高速CPU)集中产生PWM进行亮度控制,采用TLC5941后,由于驱动芯片TLC5941完成了PWM亮度控制,可编程逻辑芯片(或高速CPU)只需要处理缓存管理、亮度和点校正数据的输出,设计复杂度降低,而且由于PWM的亮度控制与数据串行移出无关,可以很方便地获得较高的帧频,取得很好的动态显示效果。

2.2 管脚功能

    TLC5941的所有内部数据寄存器,亮度寄存器,点校正寄存器和错误状态信息都是通过串行接口存取的,最大串行时钟效率为30MHz。

    TLC5941的串行接口方式类似于74HC595,接口部分由5根信号线组成。

Mode(模式信号):Mode=0是亮度信号输入模式,Mode=1点校正信号输入模式。

    SCLK(串行时钟),在每个SCLK的上升沿,当Mode=0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移入和移出内部192位(16通道×12)的亮度串行移位寄存器,当Mode=1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移入和移出内部96(16通道×6)位的点校正串行移位寄存器。

    SOUT:串行数据输出。

    SIN:串行数据输入。

    XLAT:数据锁存,在XLAT的上升沿,如果Mode=0,亮度串行移位寄存器锁存到亮度控制寄存器,随机控制亮度PWM输出,如果Mode=1,点校正串行移位寄存器锁存到点校正控制寄存器,控制电流的输出。

    为了保障彩色大屏幕的可靠运行,TLC5941提供了每一路LED开路和过温检测的能力,管脚XERR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用于出错时报警,16个通道中无论哪个通道有错误发生,XERR就会被拉到低电平,通过查询芯片的内部状态信息,就可以知道哪一路出现故障,系统中所有TLC5941的XERR管脚可以接到一起,通过上拉电阻接到高电平,通过监控这个信号,系统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进行自我诊断。

    另外TLC5941还提供了GCLK管脚,输入一个时钟信号可以同步PWM的产生。

网友:
LM3445   FAN102  HV9910B
有机LED驱动器有:TPS65136
LED背光驱动器LM3431
白光LED驱动:max8647

如果是做点阵的,我以前用的是74HC595

网友:
各位筒子东东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