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单片机秒表的程序

楼主:
今天参照别人的思路写了一个单片机秒表的现实是00.00-99.99可是仿真出来却只有两位现实。。其他两两位不显示。。程序贴出来大家帮我看看那里有问题,帮助改正一下谢谢了

          ORG 0000H
          LJMP 0030H
          ORG  001BH
          LJMP 1000H
          ORG 0030H
          MOV TH1,#0D8H
          MOV TL1,#0F0H
          MOV IE,#88H
          SETB TR1
          MOV 50H,#00H
          MOV 51H,#00H
          MOV 52H,#00H
          MOV 53H,#00H
HERE:     LCALL LD0
          LJMP HERE

       ORG 1000H
       MOV TH1,#0D8H
       MOV TL1,#0F0H
       INC 50H
       MOV R0,#50H
       CJNE @R0,#10,LOOP
       INC 51H
       MOV 50H,#00H
       INC R0
       CJNE @R0,#10,LOOP
       INC 52H
       MOV 51H,#00H
       INC R0
       CJNE @R0,#10,LOOP
       INC 53H
       MOV 52H,#00H
       INC R0
       CJNE @R0,#10,LOOP
       MOV  53H,#00H
loop:       RETI
LD0: MOV R3,#0F7H
     MOV R4,#04H
     MOV R1,#50H
KK:  MOV A,R3
     MOV P2,A
     MOV DPTR,#TAB
     MOV A,@R1
     MOVC A,@A+DPTR
DIR1:MOV P0,A
     ACALL DL1
     INC R1
     MOV A,R3
     RR A
     MOV R3,A
     DJNZ R4,KK
     RET
TAB:DB   0C0H,0F9H,0A4H,0B0H,99H
     DB   92H,82H,0F8H,80H,90H

DL1: MOV R7,#02H
DL:  MOV R6,#0FFH
     NOP
     NOP
DL6: DJNZ R6,DL6
     DJNZ R7,DL
     RET

460 Bytes, 下载次数: 3

网友:
很久没用汇编了,我一般都是用C写,然后用定时计数器写时钟

网友:
51的汇编,这么简单的问题把自己的程序通读然后断点仿真看看是什么毛病!晕

网友:
汇编~~~~~哎!还是C看的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