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七课-向量图

楼主:
compass指令@

网友:
cpmpass(x)
x可能为复数的啦!
compass(x,y)
简历坐标的的啦!

网友:
源码!

x=[-2+3*j 3+4*j 1-5*j -2 2];
subplot(121),compass(x)
y=[1,-2,3 ,-4,5,6];
z=[-2 3 -6 -5 -5 0];
subplot(122),compass(y,z)

网友:
回复 网友A:

x=[-2+3*j 3+4*j 1-5*j -2 2];
subplot(121),                 %子图的意思,一行两列,位置号码为1
compass(x)
y=[1,-2,3 ,-4,5,6];
z=[-2 3 -6 -5 -5 0];
subplot(122),compass(y,z)         %子图的意思,一行两列,位置号码为2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