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第八课-大结局-三维图

楼主:
到了最后拉
算是最后一课啦!

网友:
源码!

x=0:1/10:2*pi
y1=sin(x)
y2=cos(x)
y3=sin(x).*cos(x)
plot(y1,'b+')
hold on
plot(y2,'mpentagram')
plot(y3,'kx')
hold o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x=0:1/10:2*pi
y1=sin(x)
y2=cos(x)
y3=sin(x).*cos(x)
plot(y1,'b+')                         %这个后面的参数是修饰!
hold on
plot(y2,'mpentagram')     %%这个后面的参数是修饰!
plot(y3,'kx')                      %%这个后面的参数是修饰!

hold o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数组时点乘法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