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采集光电编码器数据可行性的探讨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如过有其他的方法请大家指导一下.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我用的芯片是AT89s52,
光电编码器是欧姆珑增量式编码器,分辨率是360脉冲/圈
电压是24V.
光电编码器和直流电机相连接的.

要求:采集编码器的信号,通过AT89s52处理后输出到电机控制运行的速度和位置.

如果用DSP芯片对编码器数据处理是否比单片机的效果好?那一个更有优势.

网友:
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
第一个文件不能用啊

网友:
不懂啊

学    学啊